楼主(2009-11-28):
本人从小喜欢电子,虽然不是电工电子专业出身,但对强电弱电方面自认为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我有些头疼,请各位兄弟姐妹们分析一下

新房子交付,现在即将装修完毕,本人遇到下面的事情

事件1:
   房子刚交付后,由于房子建筑期间去工地发现开发商放的接地铁片有些锈,对家里接地是否可靠不放心,特去测量,带了个试电笔,去之前专门在我租住的房子里测了下电笔,正常,但当我在新房里用电笔测火线时,竟然电了我一下(不要怀疑我对电笔的使用方法,这个低级错误我还是不会犯的),仿佛电笔坏了一般
  当时怀疑大概是电笔坏了,因为这个电笔是买开关时送的工具箱里的工具之一,质量肯定是比较差,所以很自然的怀疑是电笔坏了,当时我带了万用表,由于怀疑电笔坏了,就没去测量当时的电压,这个比较失误!

事件2:准备装修了,包清工(没钱,请不起装修公司啊),水电做完后,由于把开发商的线全换了,插座和灯都没装,我想测下水电工的线路有没问题,把我这边一个久未使用的壁灯带了过去,准备做通电显示,结果一通电,灯泡竟然炸了!

事件3:找了个亲戚给我做泥工,由于他们须住在工地烧饭,所以把我们的一个电磁炉带去让他们用,结果第二次作饭到一半就坏了,这个电磁炉以前我们经常用,很好用,后来,又借给别人用了好长时间,从来不出问题的

事件4:做油漆,我要把墙上的明线头用电工胶带缠下,当我的钳子同时剪断地线和零线时,空开跳闸,这应该是漏电保护的作用吧,后来钳子不小心同时碰到地线和零线,竟然冒火和空开跳闸,应该电流较大(因为工人要照明,所以我是带电作业)

事件5:做油漆,喷漆师傅用汽泵喷漆,刚工作了两个半小时,汽泵冒黑烟,烧了,换了台汽泵

事件6: 昨天发现一个灯泡烧了

期间我用电表测过电压多次,均在215V附近,电压并不高啊
在房间里几个灯都开的情况下(3-4盏灯 200W灯泡),测量零线和地线电压3V左右

还没入住就出现了这么多电的事故,我对这个电真的很不放心,请大家分析下,这个电的问题在哪里?我感觉太不正常,怕以后电器烧坏,该做什么措施呢?
 说电压高吧?测了几次都没发现异常,会是什么原因呢?对了,我们小区边上就是一个变电站,与这个有没关系?

 如果是电压不稳,有浪涌电压,装个UPS能不能避免?个人感觉UPS对几个电脑供电还行,用于整个家所有电器供电,应该不行吧?
交流稳压电源似乎也是这样,功率大的体积和价格似乎都不适合家用

 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UPS,楼主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啊?这不是解彻底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B:
是交流电源出了问题,想电力部门反映,请他们检测

因为不在现场,我们不好判断

网友B:
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装个较大功率的隔离变压器,接单独的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i的回复,特别谢谢1213712137,你的两个建议我都会去考虑,可是单独接地怎么接?不是开发商原来的地线吗?我在九楼,自己到地上打个桩走线应该不大可能。

另:上面的事件1,我记得当时被电后,马上用万用表量了下电笔的阻值,阻值是正常的,当时有点奇怪,看电笔里面好像接的就是一个普通碳膜电阻,不像有些电笔用的是黑黑的圆柱形的东西,怀疑这个电阻是不是高压击穿了,万用表测不出来,由于被电过,心有余悸,也没拿这个电笔回来再测试,当时只是感觉我新家那里的电很恐怖。

网友C:
事件4是正常的,电流从地线走了,引起漏电动作。其它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D:
是不是零线和接地线搞错了

网友E:
事件1应该是高电压击穿你的电笔,事件4是漏电保护了,其他的都是高电压造成用电器烧毁,你首先看看别人家的和你家的是不是一样,我猜不能是你一家,用你的万用表长时间监测电压看是否波动,我想应该是三相四线式的零线虚接。应该找开发商来解决。

网友F:
地线另别接,就接水管(钢的)上,另看一下你的断路器是多少A的。

网友F:
打错字了
地线另外接,就接水管(钢的)上,另看一下你的断路器是多少A的。
别补充一点,看一下零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G:
记得以前看过有人发的帖子,有的开发商施工时懒省事,地线和火线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测量火线时都正常,但是用有三个脚插头的电器就不一样了

网友H:
应该不是接地问题,接地是保护的手段而已,我分析问题是出在零线上,接触不良或者短线,如果有漏电保护,还应检查漏电保护器是否完好!

网友I:
我认为你还是把你的总电源开关给断了,再看看是不是线路上有电,你检查一下进来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J:
感觉还是电源有问题,你最好加个稳压器。

网友K:
据我分析,应该是公共零线虚接,在三相用电不平衡时,你的电压可能有大幅波动,时高时低,所以时常烧坏家用电器。用万用表可以监测出来,这个应该是开发商的问题,你什么都不用安,找开发商解决就行了。

网友L:
我想終告一句樓主你最好在住進新房前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從你幾個事件來分析,有可能是零線斷,或是總配電房裡面三相電其中有對地的.
           這樣是很危嶮的,出現跨步電壓.會死人的.

网友M:
不是总零线断就是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

网友N:
在总零线断和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的可能性之间。此是供电问题,请开发商请供电部门解决

网友O:
用可以储存、带USB接口的万用表监控电压一段时间,然后查看一下实时过程,就可能找出问题。

网友P:
楼主很爱思考呀,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Q:
就是零线虚接,时好时坏

楼主:
今天找物业的人反映,物业的人对此好像很不屑一顾,一口咬定是我家的问题,并到我家里强电箱看了下,说我的零线松了,然后又紧了紧,他意思是说供电局不会出这个问题,如果是的话就可以找供电局索赔了,各位分析下,如果是我家的入户处零线接触不良,能造成烧电器的事故吗?个人感觉不可能,并且,上面的事件一是在水电改造前发生的,那时强电箱还没换,不会正巧也没接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