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眠

楼主(2009-11-28):
人机界面在开机状态,但没有操作时怎么休眠
另外有个人机界面每次开机要加热才能启动,怎么回事呢

网友A:
Q1:  触摸屏没有休眠状态,只是关闭背景灯或者启用屏幕保护状态。如何启用屏幕保护或者关闭背景灯的操作,取决于您使用的触摸屏品牌与型号。

Q2:先看看您使用的环境温度,因为触摸屏都有环境使用温度这个参数指标,不排除由于触摸屏液晶面板老化或者先天质量瑕疵导致该状况的发生。

网友B:
人机界面在开机状态,但没有操作时怎么休眠

这个就要看你人机的内部操作系统了,如果操作系统提供了这个功能的话,就可以设置。有一些是wince的不知道给没给这个功能。

网友C:
呵呵;背景灯可以设定关闭时间;
至于加热启动,你屏所处的温度非常低?

楼主:
我的屏用的是海德克的6500S

不能开机的屏是威化的MT506,是在常温状态下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屏用的是海德克的6500S

不能开机的屏是威化的MT506,是在常温状态下试用。
你的屏是不是曾经进过水或者油?

网友C:
呵呵;只能说是你的屏质量有问题了;

网友E:
本身就有该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