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我安装ME4。0总是出错不能安装,有时正常安装好又不能制做MER文件,Symtem 下分支是一个?Action Groups,记得原来是一个文件夹。我想换成SE软件不知可否?我的屏幕是PanelView Plus1000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me只能做触摸屏的软件   se可以触摸屏 也可以做上位机(分单机和分布式的)的软件

网友B(2010-03-08):
SE软件专门针对上位编程的,本身自带ME功能,如果你的上位用的是AB的软件,那么你就不用在买ME了,但是如果你的上位不是用的AB的软件,那你必须在买一个ME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D(2012-08-22):
关于me和se的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me只能做触摸屏的软件   se可以触摸屏 也可以做上位机(分单机和分布式的)的软件
v5.0版是组合在一起的,应该可以互相转换的。特求操作方法!!
我上位机画面已经运行,是否必须重新再触摸屏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