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X20 X21 X2F 怎么还可以用?

楼主(2009-11-29):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段,这里面的X20 X21 X2F怎么还可以用?实际可使用的点应该是在X60开始啊,那么这里面用的X20 X21 X2F什么时候会动作?有什么用?请高手帮忙解说一下,谢谢!

楼主:
各位过客说句话啊,如果那里我说的不明白可提出来,我进一步说一下
这是个正在正常使用的程序

网友A:
职能模块也要占用地址的,它要和PLC交换信息,这些地址就是智能模块的
看下这些模块的手册

楼主:
好的,我找一下看看

楼主:
插槽1是OJ71C24-R2 插槽2和3是QJ61BT11,CC-LINK通信模块

网友A:
X20到X3F,Y20到Y3F,是第二个模块地址,看下QJ61BT11手册,里面有XY的介绍,这些地址是有特定的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