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最近想设计一个配料系统,就是一个料斗悬挂在3个称重传感器上,称重仪表选用日本的日本UNIPULSE的F701,称重传感器选用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的称重范围是0-200KG,我不知道这个称重传感器该怎么选用?0-50kg的传感器和0-200kg的传感器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将这3个0-200kg的称重传感器并联接到F701仪表上和将3个0-50kg的传感器并联接到F701仪表上有什么区别,F701仪表相应的设置有什么不同?这个称重传感器在和F701仪表配套时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0-50kg的传感器和0-200kg的传感器有什么不同?
称量范围不同啊。三个并联50kg范围就增到150kg

楼主:
那么一个50kg的传感器与一个200kg的传感器,接到F701仪表上,有什么不同,仪表里的设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B:
称量范围呀

网友C:
不错,称量范围得实际标定的。

网友D:
量程不同的传感器不可共用,否则影响称量精度

楼主:
最近我想研究做个3点悬挂式的料斗进行称重,测量的重量是25KG,料斗重30KG,料斗上方是个可调速的皮带,皮带上的粉状物料往料斗里进,当测重到20KG是皮带慢速进料,20KG之前是快速进料。我打算选用托利多MTB-100的3个传感器配上F701称重仪表来进行称重,不知道我这样选型有问题吗?我这个工作流程有问题吗?如果可以的话,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呢?按照我这个流程来做的话,F701仪表里我需要设置那些参数呢?请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选型没问题,不过称量精度恐怕很难保证,因为用皮带上料,余流不好控制,F701无需特别设置,按25kg目标量来设置就行了。

网友E:
F701似乎没有快速和慢速加料控制吧,我介绍有两款表可以做快速和慢速加料以及落料补偿,IDe200和Harmony300

网友F(2010-01-07):
你传感器出来应该还要加一个放大器呀,然后就是现实仪表上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