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调速

楼主(2009-11-29):
我在公司用的变频器一般对电机调频都在60HZ一下,高了没敢调。请问一下,用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调速调频的范围是多少?谢谢指教。

网友A:
主要根据工作要求以及电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根据工作要求以及电机参数。

如果电机允许那频率可以无限提高吗?通常频率高的能调到多少?

网友B:
不同的变频器和不同的电机,他们的最高运行频率是不同的。要看制造商给出的具体技术指标。以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为例,V/F控制的最高运行频率是600Hz,矢量控制的最高运行频率是200Hz。工程型的变频器要更高些。而电机的最高运行频率一般都是100Hz,定制的就不同了,几百赫兹的都有。

理论上,电机和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没有限制,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总要有一个自己的极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变频器和不同的电机,他们的最高运行频率是不同的。要看制造商给出的具体技术指标。以西门子的通用变频器为例,V/F控制的最高运行频率是600Hz,矢量控制的最高运行频率是200Hz。工程型的变频器要更高些。而电机的最高运行频率一般都是100Hz,定制的就不同了,几百赫兹的都有。

理论上,电机和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没有限制,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总要有一个自己的极限数据。
谢谢,现在好像明白些了。

网友C:
普通电机最好不要超频使用。

网友D:
普通电机最好在基频以下---恒转矩工作

网友E:
有400HZ的   超频对普通电机不好  会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电机最好在基频以下---恒转矩工作

普通电机能变频调速吗?

网友F:
普通电机当然可以的

网友G:
三菱的变频器用电位器外部调速只能 调到52Hz多一点(想调到60Hz)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三菱的变频器用电位器外部调速只能 调到52Hz多一点(想调到60Hz)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应该是跟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G:
请问楼上的大哥,要设哪些参数才能调到60HZ,上限频率、基底频率、电机额定频率我都设了啊,还要高哪些,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机当然可以的
普通电机调频的范围一般是多少?星接角接 都可以吗?

网友I:
具体要看工作要求和电机的相关参数,比如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