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在工作中需要对电机进行调压调速,控制对象是220V电容电机(空调风机盘管用),试验过程中调压最低到107V,最高每敢超240V,我知道超电压110%长时间运行电机会烧毁,但是像我这样低于额定电压运行对电机会有什么影响,可不可行。对电机有影响短时间运行行不行(不超过1个小时),谢谢指教。

网友A:
电机功率多大?试验时从107伏~240V,转速变化多大啊?

网友B:
电容启动的可加个电子电风扇调速器,将可控硅换大但要将最低电压限定死

网友C:
装一个变频器更加省事还不用担心电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多大?试验时从107伏~240V,转速变化多大啊?
转速没测,因为是新产品,风机在机组里面测转速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启动的可加个电子电风扇调速器,将可控硅换大但要将最低电压限定死
主要就是想了解地电压对电机是否有影响,影响多大,哪发面会有影响。

网友D:
风机盘管用 - - -  电压不要低于9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