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请教为什么用变频器带动电机,电机会有噪音,而用接触器控制就没有.有什么办法消除或降低用变频器而引起的噪音呢?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选用变频电机,但不能绝对消除

网友B:
载波频率调高些;

网友C:
载波频率调高一些,但如果太高的话有可能会对周围的弱信号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D:
电机有噪音是正常现象,建议你的电机换成变频电机,或是把载波频率调一点,不过不能调的太多。不过这些方法只能减小不会完全消除的。

网友E:
不知现在用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电机运行噪声大,与变频器软件对PWM波的优化处理也有关系,质量较好的变频器,电机运行噪声会小一些.
如楼上几位朋友所说,降低噪声有以下几种办法:
1\调整变频器参数,将载波值提高,使其远高于2kHz,超越人的听觉范围;
2\换用变频电机;
3\换用优质变频器.

网友F:
选择变频器主要为了调速,再者软启动

网友G(2010-01-29):
调高载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