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时间继电器分为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通电延时的电气符号中的小帽子是朝下的,就是从弧线指向圆心的方向是向下的。通电延时也有常开和常闭辅助触点。通电延时继电器线圈通电后。经过延时一段时间。其常开(常闭)辅助触点变成常闭(常开),直到通电延时继电器线圈断电,辅助触点恢复常态。
 我的问题是:一般市场上买的时间继电器上除了带延时的触点外,有没有表征时间继电器线圈通电状态的不延时的常开(常闭)触点。另外。我上面的分析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有常开和常闭辅助触点,是通电失电立刻动作的

楼主:
楼上的,那就是普通的时间继电器都带延时动作触点和线圈通断电动作触点   是吗?

网友B:
有楼主所说的时间继电器,如果是电子的会在侧面的电路中可以看到其原理.这在你选型的时候就应该提的.

楼主:
谢谢。最近用到了时间继电器。谢谢几位的回答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有延时动作触点和瞬时动作触点。

网友D:
瞬时动作就是线圈接通后马上动作的

网友E:
一般的时间继电器都带有延时动和瞬动的触点。

网友F:
市场上有,根据你的要求提交给供货商。

网友G:
到市场上跑一下就好

网友C:
老式的有JS7系列的,新式的有ST5系列的等等。

网友H: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一般都是有开闭点的,而且时间是可调的,如果你把时间调为0,就跟普通的继电器是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瞬时动作就是线圈接通后马上动作的

网友J:
时间继电器都带有延时动和瞬动的触点

网友K:
应该有的

网友L:
你说的是瞬动触点,有的温州大华的一款DCH2-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