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一、 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如: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 ,利用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5~8A/mm2,计算出所选取铜导线截面积S的上下范围: S=< I /(5~8)>=0.125 I ~0.2 I(mm2) S-----铜导线截面积(mm2) I-----负载电流(A)
二、 功率计算一般负载分为两种,一种式电阻性负载,一种是电感性负载。对于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日光灯负载的计算公式:P=UIcosф,其中日光灯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 不同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同,统一计算电器时可以将功率因数cosф取0.8。例如:所有用电器加上总功率为6000瓦,则最大电流是 I=P/Ucosф=6000/220*0.8=34(A) 但是,一般情况下,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加上一个公用系数,公用系数一般0.5。所以,上面的计算应该改写成 I=P*公用系数/Ucosф=6000*0.5/220*0.8=17(A) 也就是说,这些电器总的电流值为17A,一般来说用4 mm2 BVV铜导线刚好了qq12]

网友A:
有点帮助

网友B:
不错,支持一下,简单实用的经验,有一定的计算依据。

网友C:
有点用处咯

网友D: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
那10平方的不就是10*8=80A
25平方就是25*8=200A啦???
   在下新人,不懂。。。。。麻烦说说

网友E(2010-01-02):
不是简单的乘积关系,供参考。

网友F:
楼主,麻烦下,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总功率为6000瓦的线路,电器总的电流值为17A,那2.5 mm2 的不就正好么?为什么是4mm2 的呢?

网友G:
学习了,进步了

楼主(2012-08-22):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1kw=4.5A.6000*4.5-27A.

楼主:
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1kw=4.5A.6000W=27A.2.5cm最大只能带20A.

网友H(2013-04-06):
引用 网友D: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
那10平方的不就是10*8=80A
25平方就是25*8=200A啦???
   在下新人,不懂。。。。。麻烦说说
电缆越粗,这个系数是降低的,25平的电缆系数一般取4,35平的就只有3.5了,具体网上有相应的表的,你可以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