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的作用

楼主(2009-11-29):
  高压线下来经过一个小箱子,我想应该是高压侧的保险,或是高压断路器.然后经变压器变压为380伏低压电,在配电箱里.就要对你们使用低压电量的多少进行计量,如果你们的用电量比较大,线路的用电电流超过了,电度表的额定电流,(我们通常用的三相电度表一般也就在0------80A之间没有太大的,)如果使用我们所说的用直通电镀表,几会造成电镀表烧毁,无法完成计量,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线路上面加装电流互感器.
互感器的作用我通俗的给你解释吧...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就是利用互感原理把大电流变成与大电流成倍率的小电流输入电镀表进行计量的标准仪器.....
通俗的讲假如你想测400A的电流,那么要是没有400A的电度表你应该怎么办,所以你就要用电流互感器,将大的电流通过互感器变成小电流在输入电度表,互感器是有变比的,例如200/5的就是电度表的40倍,也就是说你的电度表上面走了一度电,实际你已经使用了40度电,互感器的等级很多,有15/5的..30/5,,50/5,,75/5,,,等等,,,,,
所以你的配电柜必须加装电流互感器的.....
3x90=270wk.电流在540A左右.你可以有600/5的电流互感器,就可以了,着是按照你村的满负荷计算的.实际是达不到这个电流的,因为不是每户都同时用电啊,互感器在小点也可以的,电镀表用5A的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们经常用到互感器的呀

网友B:
能讲一下直流电流互感器的原理吗?我在亲眼看到之前,不相信有直流电流互感器,但有一天我确实亲眼看到了,是在一个给蓄电池电机车充电用的设备上看到的.

网友C:
交流互感器在低压配电很常用。
不过“高压线下来经过一个小箱子,我想应该是高压侧的保险,或是高压断路器”这句话不太理解
一般有两种,工厂用电的话,是要进高压配电室然后再到变压器,再到低压配电室的。
临时的变压器高压线上就有一个保险呀,一般不放在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