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

楼主(2009-11-29):
自藕降压我感觉和星角启动差不多,主要功能都是降低电机的电压,也有明显的过渡感,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对不对.

网友A:
但启动力矩比星三角大很多!

网友B:
根据你的启动力矩选择。

网友C:
启动力矩远大于星三角启动

网友D:
自偶降压一般是把电压降到60%-80%

网友E:
启支方法按你实际的负载情况选择,各有优缺点。

楼主:
是呀,我知道自藕是电压降下去了,电流仍然保持着,这就应该是保持转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