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我单位有一台打水用的自吸泵,因为出水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在泵的出水管上加了个三通和一个阀门,想这样来调节出水的压力,但是他们把这后加的旁通管又接在了泵的入水管上(离泵头很近的位置),这样一来只要打开阀门,水泵电机的电流马上变大,导致热保护动作,水泵停止。本来以为出水快了会减轻水泵的负载,但是实际情况好像却是相反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同仁给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把入水口改小啊

网友B:
做个储水水箱,做一个自动上水系统。这样可以做到既省电还不费泵。

网友C:
不要接到入口啊

网友D:
泵的流量加大了,电机负荷增大造成过热保护,你可以做个压力水箱,用压力表做个自动控制。

楼主:
补充
因为是远距离打水所以没有办法加水箱实现自动控制。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比如说把用来减压的管道出口放到别的地方,那样是不是可以减小出水压力,降低电机负荷

网友E:
使用变频器调节压力最好

网友F:
你压力大,流量也大吧?
感觉你的泵选大了。

网友G:
出口加个截止阀,关小阀门电机才减载,回流会加载的

网友H:
这个事情一般人都会搞错的

出口加阀门,通过调节出口阀门来调节供水压力

出水量【流量】越小,电机电流越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知道了。只是不知道具体的原理,如果哪位给解释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H:
出口阀门关闭时,水泵没有流量,电机输出的功率有:客服摩擦力

阀门打开时,水泵有流量,电机的输出功率用于提升水

水泵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扬程,如果你在实际使用中   实际扬程远小于铭牌扬程,那么水泵的流量就会大幅增加,电机会过载

如果你在实际使用中,扬程远大于铭牌扬程,流量会远小于铭牌扬程,电机不过载

网友I:
出口阀门关闭不憋压吗?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网友J:
加变频器调压力费用有点高,但效果比较好,一般厂子都在用。用储水箱调压力,的看你的控制的远近,适合方便吗?找一个压力小泵也很好。

网友K:
自吸泵的旁路,应该进的是排气阀,管径较小的出水口,我们单位用的自吸泵出水口是80的,发口未全打开时,压力在2到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