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之前用这种型号的触摸屏也用过几次了,以前下载程序一直很顺利,这次换了台笔记本,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每次都不正常,有三种情况,
第一,显示请检查密码和USB连线,这时,点关闭下载窗口,会整个触摸屏程序退出。若重新插下连接线,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第二,请选择正确的触摸屏型号,这时,可以在参数设置里面再次选择该型号机型后,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第三,下载错误,不能正确载入字体,

网友A:
是不是USB驱动没有装好?6100i的我没有用过,我现在用的是6070iH.如果是在别的电脑上做的程序,换一台电脑的确是不好用,主要是自己加装的一些界面不一样,还有字体是很麻烦的事。

楼主:
每次重新插过连跑带跳接线之后就可以下载,但第二次再下的话,又要重新插过了
,要命的是下载了会出现错误,每次都是如此

网友B:
我怎么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呀,用的也是6070IH 的, 感觉很好用. 比起以前威纶是进步多了..

以前的屏现在想想,真的是低端,再低端了..

网友C:
请仔细注意下载时软件给你的选择。
*HMI第一次下载时才需要下载韧体!!!!

网友D:
你这个原因,应该是跟你的软件版本有关系,你下载最新的软件,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如果需要详细解答,请加QQ 470331240,或者拨打手机 13761012595

网友E:
基本都是USB线不好

网友F:
驱动程序和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