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一般选空压机是看气流量,以及空气压力.

  空气压力比较简单,一般有8个大气压(115Psi)的,也有高压的如12个大气压(175Psi),这个假如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一般8个大气压就已经足够.

  空压机的气流量是由功率决定的,功率有1HP,1.5HP, 2HP以至更大. 一般工厂的小功率的气流量大概有200L/min左右.这个一般的用来供应单个工具是比较足够的.

  但是假如你需要多个气动工具一起使用的话,还是需要再计算气流量的.然后根据动力选空压机,并选气缸的大小。

网友A:
一般有两点:一是压力;二是每分钟的产气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点:一是压力;二是每分钟的产气量。

这个说的相当对,压力,流量决定了气泵的大小

网友C:
我很想了解空压机,但机会太少了

网友D:
这个一般按气动工具的要求选 就行了,就是压力和流量这两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