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哪里有正泰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二次回路接线图?帮帮忙,谢了!

网友A:
您要的是整个系列的,还是某个单柜的二次回路接线图。给您个GCS的地址自己下载去吧。
http://file.co188.com/ebook/openEBook2.action?bookId=1158298373985&pageNo=9

楼主:
单柜的二次回路接线图,还有吗?谢了!

网友B:
是什麼樣子的低壓開關呢?  發個圖片看看.
 你在買開關的時候說明書上有的吧.

楼主:
就是正泰低压抽出式配电盘,带电机保护器的, 接触器控制回路接线图.没说明书,盘上的线号我看不懂

网友B:
發個圖看看是什麼樣子的

网友B:
是不是DW15自動低壓開關呢?
  型號發來我看看.

网友B:
明天我去廠裡面給你找一份資料把線號發上來...不過我不會用CAD電氣制圖.所以只能把意思發上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柜的二次回路接线图,还有吗?谢了!

就算现画,您也要给出单柜的主电路、元件明细,这样笼统的什么也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呢。

网友C:
非得要正泰的吗

楼主:
谢大家了!别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