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制冷的吗??帮忙分析一下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2009-11-29):
冷冻系统供的冷媒,用盐水泵加盐,水泵做的循环水
我们用的片冰机夏天没有问题进入冬季经常出现冰刀被冰卡主
我的同事有说是控制冷媒的膨胀阀开的太大了;有说是盐水太少了
盐水泵调节我已经做了。但膨胀阀我没调过不知道怎么调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还有两张相片

楼主:
刚才没带上

网友A:
你要記住冷凍,,,,,是冰呀.在冬天與夏天區別下為什麼呢?好好想想看.
夏天外溫較高是冰怕的.
而冬天呢?是冰的最愛,
所以說在冬天最能起冰使得機器在使用過程中出現故障.負載力高
機子帶不動

网友B:
膨胀阀下面不是有一个调节螺母的吗、好像顺时针是加大逆时针是小
另外你看看绑在回气管上的感温探头有没有松动

网友C:
更换【电子膨胀阀】

网友D:
有可能电子膨胀阀有故障,或者是驱动电路的故障,检查一下散热系统是否良好。
电子膨胀阀在无驱动信号时时关闭状态。一般是靠步进来控制开启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