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2D荧光灯通电灯管发光暗(好像不能高压点亮),灯管更换无效。确定是欧普电子镇流器损坏。请教是啥元件坏了

网友A:
你要確定接線無誤嗎?
   把內部的線路看明白沒有呢?
           火線與零線分清沒有呢?
  啟不了把火線與零線對調一下試試!

楼主:
试过没有效果

网友A:
如查是沒有效果就是鎮流器或是燈管的問題了.

楼主:
确定是电子镇流器的问题(灯管已换过。我是问电子镇流器的维修(主要损坏元件)

网友B:
先看看线路板外观,然后检查一下,器件不多的,要是不好判断就把每个器件焊下来测量

网友C:
更换电子镇流器,没有资料不好修

楼主:
线路板外观检查都好,把每个器件焊下来测量
线路板外观检查都好没有烧过、发热、虚焊的痕迹,然后检查,把主要的元件都器件焊下来测量是好的。如电容、三极管

楼主:
照片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