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9):
2D荧光灯通电灯管发光暗(好像不能高压点亮),灯管更换无效。确定是欧普电子镇流器损坏。请教是啥元件坏了
确定是电子镇流器的问题(灯管已换过。我是问电子镇流器的维修(主要损坏元件)

网友A:
你用萬用表測下看看鎮流器的線圈通不通...

楼主:
是电子镇流器

网友A:
你確定是去換一個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啥.

楼主:
我想维修电子镇流器,但查了电容是好的,三极管是好的(D13005)

网友B:
电子镇流器 / 节能灯     启动电阻不良/限流电容不良/限流电感不良【有的没有电感】~ ~ ~

网友C:
你觉得修它有价值吗?一般是三级管坏了,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D:
我感觉有维修的价值,不维修就是垃圾了,修了它就有价值

网友B:
如果是三极管坏了,根本不会亮,亮度达不到的话,只能是点修没有达到额定值

网友E:
如果想学习就修,最大可能性是震荡电路元件性能差了,三极管或电容,这两个元件用万用表不好测出结果来,换着试试吧。

楼主:
如何维修
到底如何维修

网友F:
查下启动电容

网友G:
我也想修,但可惜配件也难找!

网友H:
不太好修,因为有的元件不只是坏掉而是性能变坏,或者失效,用万用表修很有难度的

楼主:
启动电容容量在多少?

网友I:
首先要把电路原理吃透!再一个要会察颜观色!第三要学会怎样测量!第四要有零件替换!

楼主:
电路原理能介绍下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太好修,因为有的元件不只是坏掉而是性能变坏,或者失效,用万用表修很有难度的

同意,确实不好修,尤其是电路非常简单,偷工减料的那种(也许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有时万用表量,什么都不坏,就是不管用,有时换了三极管,通电,啪,爆了。维修成功率很低。

网友K:
经常是3极管坏,价格不高,家电维修\家用电器\电子世界这些杂志会有这方面的资料,你参考.
      我家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坏了,通常是买个灯泡换上.

网友L:
不行你就看看db9吧绿色双向二极管吧启动电压在17v左右大概

楼主:
双向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M(2010-10-06):
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检修交流
你好,很高兴看到你这个贴子,可以加你的QQ进行实时交流吗?
我的QQ号:297501223
请问你是在哪里工作的呢?

网友N:
没必要修吧

网友O:
最大可能性是震荡电路元件三极管或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