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301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29):
公司使用西门子 s7-315 CPU和GP2301

其他屏都可以和PLC通讯上,只有一个屏和PLC通讯不上,00.FA之类的错误。
使用的是同一个程序,通讯不上的这个屏其他看上去都正常。

网友A:
呵呵;用这个屏与其它型号的PLC试一下,看是否是通讯口的问题;

网友B:
通讯口和下载用的是不是一个口?还有就是需要检查各个接口部分,比如连线什么的。

网友A:
呵呵;GP2301的TOOLS口专供下载用的;与PLC的通讯口不是一个口;

网友C:
应该是02.FA吧?

地址范围出错。

楼主不来反映一下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