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CX-PROGRAMMER中设置出错后CPM2A就不能和PC连线了.??我是用CPM2A-CIF02连左侧的编程口;以前都好使,设置设错后,怎么改都不好使了,没有手编器清除内存.什么软件可以清除.那位高手请多多帮助?

网友A:
呵呵;通讯不上你如何清除?

网友A:
左侧的编程口是不会因通讯设置而与电脑连不上的;

网友B:
你用R232接口通讯。

网友C:
如果你用以上2种方法都不行,只能找的手编才能解决问题。或用个原装的CIF02.

网友D:
通讯上才可以用软件消除

网友A:
在浙江的话可以寄过来我公司帮你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