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CPU报警???

楼主(2009-11-30):
故障是这样的:三菱Q06HCPU不定时的出现报警,CPU运行停止,错误代码是2500,过几后又出现报警,
代码是2400,参数号是7000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CPU出现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还有何为参数驱动器名称和文件名称?????
希望各位大侠帮我解答。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程序、参数等有没有动过

楼主:
程序都没有动过,奇怪的是CPU可以运行。
只是不稳定,能用几天没事,偶尔出现报警
且代码也不一样。

网友B:
是否程序运行中有时出现除数为零或真数小于正数等等错误,如果无关紧要把PLC参数中的PLC RAS中的运算错误选择继续运行就行了,要求太精密了查程序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