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断路器是一种负荷开关,具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其短路保护功能靠电磁线圈实现。因工业电器保护功能完善,维修、使用方便,断路器在电力系统应用广泛。
  导致断路器分闸线圈烧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分闸机构机械故障。线圈松动造成断路器分闸时电磁铁铁芯移位,使铁芯卡涩,造成线圈烧毁;或由于铁芯的活动行程短,当接通分闸回路电源时,铁芯顶不开脱扣机构,使线圈长时间通电,导致烧毁。
  行程和辅助开关触点调整不当。在调整断路器参数时,会改变断路器分闸的初始状态,而辅助开关分闸位置的初始状态未做相应调整,这将导致辅助开关不能正常切换分闸回路,使分闸线圈烧毁。
  保护控制装置故障。分闸指令是由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若装置内的分闸继电器出现故障,或分闸控制回路辅助开关触点动作行程较大,造成分闸指令不能及时退出,就会使分闸线圈长时间带电而烧毁。
  分闸回路电阻偏大。分闸线圈回路绝缘降低,或是控制回路线径过小造成电阻偏大,使得分闸控制回路电压降较大,导致电压达不到线圈分闸电压的动作值,使分闸线圈长时间带电烧毁。
  防范烧毁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将分闸回路的延时动合触点改接为一对动合触点,并经常检查辅助开关的触点及辅助开关的拐臂螺丝,使辅助开关与断路器分闸位置正确、有效地配合。
  二是合理调整分闸指令时间,使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分闸指令时间,既能够使分闸线圈工作,又不至于太长。

网友A:
这种现角倒是不多见,可能跟断路器本身的质量也有关系吧,还是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B:
“分闸机构机械故障。线圈松动造成断路器分闸时电磁铁铁芯移位,使铁芯卡涩,造成线圈烧毁”遇到过

网友C:
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D:
我单位也烧过跳闸线圈,指令发出但没动作,造成长时间通电最后线圈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