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变压器低压侧分段断路器备自投有四种自投方式,在工作时,对它们的基本要求是相同的,均应遵守一定的原则,才能保证备自投装置正常工作,保证工业电器电网安全、可靠、稳定运行。

  备自投装置必须在失去工作电源、且备用电源正常时投入。当备用电源不满足电压条件时,备自投装置不应动作,应立即放电。同时能发出备用电源线路TV断线信号。备用电源瞬间失压,应能延时一定时间不放电。

  工作电源或工作设备,无论任何原因造成电压消失,备自投均应动作,包括由于运行人员的误操作造成的失压。使备用电源自动投入工作,保证不间断供电。

  工作电源的母线失压时,必须进行工作电源无电流检查,才能启动备自投,以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断线造成失压,引起备自投误动。工作电源的母线暂时失压又恢复,备自投装置其充电时间应清零后,再重新计时充电。

  工作电源确实断开后,备用电源才允许投入。工作电源失压后,无论其进线断路器是否断开,即使已经测量其进线电流为零,还是要先断开断路器,并确认该断路器位置确已断开后,才能投入备用电源。这是为了防止将备用电源投入到故障元件上,扩大事故,加重设备损坏程度。如一旦工作电源故障使保护拒动,但其故障被上一级后备保护切除,此时备自投装置动作后备用电源合于故障的工作电源,将会扩大事故。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前,切除工作电源的断路器必须延时。经延时切除工作电源进线断路器,是为了躲过工作母线引出线故障造成的母线电压下降。此延时时限应大于最长的外部故障切除时间。同时,备自投装置的动作时间,以负荷的停电时间尽可能短为原则。从工作母线失去电压到备用电源自动投入为止,中间有一段停电时间,这段时间短,对用户电动机自起动是有利的。运行实践证明,备自投装置的动作时间以1~1.5s为宜。

  手动断开工作电源时,备自投装置不应该动作。工作电源进线断路器就地手合或远方遥控合闸后,其操作回路输出的接点闭合,作为备自投装置的输入,使装置充电。在保护动作断开断路器时,接点仍闭合,不会变位。在就地手动或远方遥控断开断路器时,接点断开,备自投装置立即放电,从而自动退出。

  备自投装置应具有闭锁的功能。每套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均应设置有闭锁备用电源自投的逻辑回路,以防止备用电源投到故障的元件上,造成事故的扩大。如图1中,1#、2#主变分列运行,I段母线有故障或10kV出线有故障,其保护拒动,则由1#主变后备保护动作断开1DL,造成I段母线失压,这时2#主变供电的II段母线,不应该经3DL合闸投入到故障的I段母线上,应当由1#主变后备保护动作后输出的开关量去闭锁备自投装置动作。

  备自投装置只允许动作一次。当工作电源失压,备自投装置动作后,若继电保护装置再次动作,又将备用电源断开,说明可能存在永久故障。因此,不允许再次投入备用电源,以免多次投入到故障元件上,对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和更严重的事故。

  备自投装置只有在充电条件满足后,才可能启动或动作;并完成全部准备工作。备自投装置放电后就不会发生第二次动作。

  针对低压侧母线上有10kV小水电并网线路,要求备自投为变压器自投时,应同时断开两段母线上的小水电线路断路器;为分段断路器自投时,应断开各自母线上的小水电线路断路器。

网友A:
我没有真正使用过

网友B:
我们原来厂里的热油炉车间,由于工艺的要求有一套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