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查找故障步骤

楼主(2009-11-30):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工业电器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如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5、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6、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7、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

网友A:
很好,继续

网友B:
感觉由于设计不完善,或是接线不严格,会带来好多无法想像的帮障

网友C:
我一般先看有没有错误指示,程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