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各位好!
    附件为图纸
    我用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两个电机交替工作,变频器设定功率为1.1KW,我将其中较小电机(0.18KW)用热继电器作保护,但热继电器总是跳掉(热继电器现在设定的电流为0.63A)。
  请问造成热继电器跳掉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此问题?

谢谢帮忙!

网友A:
两个电机交替工作是否频繁。

网友B:
小电机工作时,热继电器主触点流过的电流是否测过?采用的控制方式是V/F控制吗?

网友C:
变频器中可以设置电流不需要按装热元件

楼主:
运行不频繁,但两个电机交替运行间隔为3秒钟,既一个电机运行停止3秒后另一个电机开始运行。

电流量过,在正常范围内,是V/F控制方式。

变频器设定的电流只是用于保护较大电机的,较小电机的保护应该需要热元件。

谢谢各位

网友B:
小电机工作在过载状态了。看看小电机实际的工作电流,是不是已经超载了。在电机的电缆线上串联一个交流电流表最好是谐波表。或者直接监控变频器的参数r0027。

楼主:
由于现在不能到现场,所以无法测量,推测应该是过载了,但过载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只是换一个较大的热继电器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还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