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调咋

楼主(2009-11-30):
有个配电柜,接有俩个380V的风机。当俩个同时起动就调,一个就不,单个风机是4KW的,接的外面总空开是20A的,是不是空开小了,还是怎么了,量风机都好的呢,是不电压低啊。一个风机启动,量的是370V,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 的 空开小了选25A的 就行。应该 就 不 跳了。

网友B:
空开选小了。

网友C:
错开开机应该可以。

网友D:
换大空气开关

网友E:
分开启就行了。

网友F:
首先,开关小了,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4倍,4KW额定就是8A,启动电流是接近16-32A,20A空开刚好,两个一起当然就不够了,要是必须两个同时开的话,空开得60A的。。。
其次,不用同时启动的话,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做一个连锁动作,避开峰值启动电流过大问题。。。

网友G:
风机启动时间较长;而且风机电机大多是2极的,启动电流更大

4KW的风机启动电流也许会是56A - - -60A  你的空开是多少滴??

网友H:
空开选小了

网友I:
空开选小了,每个上加个空开(安全)25A,在加个总开关40A

网友J:
空开选的太小了,你的线缆不会也细吧

网友K:
你 的 空开小了

网友L:
首先是空开小了  其次电压偏低会加大启动和正常运转的电流

网友M:
6楼说的有误差,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