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求助各位,如何仅用PLC来编出一个类似时间的程序,类似于定时器,只是要显示出来,显示屏可以接受,

有一个触发条件使这个条件运行,然后他就显示在显示屏上,像一个表一样,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希望有人能看懂。

补充:我试过用自増一指令,可是总跟现实时间同步不上,是不是跟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A:
定时是PLC基本的东西,显示屏上可以显示PLC内的定时器的当前值,就是像一个表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是PLC基本的东西,显示屏上可以显示PLC内的定时器的当前值,就是像一个表一样了

但是一般PLC的定时的值跟真正的时间不一样啊,比如一分钟,PLC的定时值显示出来可能是几千,这样的显示作用不大,我需要的是定时的时间转换成十分秒这样显示出来,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PLC的内部时间继电器有很多种精度的选择,及时应该不成问题。关键是怎么让显示屏显示出来?用的什么显示屏?这个一般用单片机实现的吧

楼主:
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哎
引用 网友B:
PLC的内部时间继电器有很多种精度的选择,及时应该不成问题。关键是怎么让显示屏显示出来?用的什么显示屏?这个一般用单片机实现的吧

网友A:
你可以用PLC内部做个数据运算
或是现在有的触摸屏显示的格式是可以设置的,可以放大或缩小显示的

网友C:
直接读PLC内部的特殊的寄存器不就得了,比如三菱FX系列的,直接读D8013-D8015就可以了。不过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先与PC同步,再读PLC的内部时间。

网友F:
PLC内部年月日时分秒都有啊

网友G(2012-04-02):
D8013——D8019这些PLC内部时钟专用寄存器在FX1N中好象不能用的,我把它们传送到文本上面,读不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