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关键词:   opc   三维力控科技   opc tunnellerserver    com/dcom
一、opc概述
opc通讯标准已有10余年的历史,它是由一些世界上著名的自动化系统和硬件、软件公司和microsoft紧密合作而建立的。opc是一种基于微软的com/dcom技术来达成自动化控制的协定,opc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com/dcom技术定义各种不同的软件组件如何交互使用和分享数据,不论过程中采用什么软件或设备,opc为多种多样的过程控制设备之间进行通信提供了公用的接口。因此opc 为硬件制造商与软件开发商提供了一条桥梁,透过硬件厂商提供的 opc server 接口,软件开发者不必考虑各项不同硬件间的差异,便可自硬件端取得所需的信息。由于opc技术的采用,使得可以以更简单的系统结构、更长的寿命、更低的价格解决工业控制成为可能。同时现场设备与系统的连接也更加简单、灵活、方便。因此opc技术在国内的工业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困惑的opc dcom配置问题
opc以com/dcom技术为基础,对于新手来说,配置dcom绝非易事。dcom配置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安全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各版本操作系统(9x、nt、2000、xp、2003等)的安全体系又或多或少地有所区别。同时,opc服务器运行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进程内、进程外、系统服务、有无界面……)。而且,不同的应用系统对安全的要求也可能不一样。总之,要想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地完成opc dcom配置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稍有不慎就不能建立opc连接或者传输opc数据,这很可能是dcom配置出了问题。如此繁琐的的配置工作给工程的调试、实施带来了诸多不便。影响了工程实施的效率。
北京三维力控科技自主研发的opc tunneller server网络通讯的服务器组件不必进行dcom配置便可轻松实现opc的通讯。
三、力 控 opc tunneller server使用说明
1、概述
opc tunneller server是一个网络通讯的服务器组件,它是远程opc server的客户端组件,又是本地pspace服务器的数据源核心组件,支持采集站与服务器之间通过tcp/ip、udp/ip方式通讯。
功能特点:
②   通过该组件可以实现server端同时访问多个opc server;
② 第三方软件opc server可以虚拟成设备,opc tunneller server通过io驱动程序来进行访问第三方软件opc server的数据;
③ 具备故障恢复功能,通讯中断的时候具备自动恢复功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2、opc tunneller server安装
从安装包中运行setup.exe安装:

3、opc  tunneller  server
3、1、opc tunneller server启动
单击开始->程序(找psafeylink)->opc tunneller server,在桌面托盘里左键单击三个小电脑组合的图标;运行看门狗程序safedog.exe,该程序自动启动opctunnellerserver.exe并负责看护。
3、2、新建opc tunneller server端
选择opctunnellerserver->设置->opc设置:
其中“索引”号是opctunnellerserver端的一个opcserver实例与opctunneller client采集端的对应关系,这样可以支持server端配置多个opcserver。
3、3、生成opcserver中的点表
4、opc tunneller server端通讯设置
选择opctunnellerserver->设置->通讯设置
如果opc tunneller client端采集的点数比较多,而且采集的点数据变化频率慢,可以把通讯超时间设长一些。
网络通信分两种方式:被动方式和主动方式
被动方式:(采集端 à opc tunneller server服务器)
即客户端去连接opc tunneller server服务器,设置如图所示,在“tcp本机ip”中填上本机ip地址,“tcp本机端口”中填上端口号(建议使用默认端口2500)。
主动方式:(opc tunneller server à 服务器)
即opc tunneller server 主动连接服务器,设置如图所示,在“服务器1”中填写服务器的ip和端口,需要填写登陆id,作为服务器(也需要配置)登陆认证信息。
通信恢复时间:在客户端多长时间没有访问或收到数据不正确之后清空数据缓存重新建立数据信息。
通讯超时时间:在通讯时超过一定时候没有收到数据包或者收到的数据包不正确,处理相应的链路。
本机地址:设定本机使用opc tunneller server的地址,在客户端定义设备时的地址必须跟它一致。
最大客户端数:设定每一种链路所能承受最大的客户端数量,设定值的作用范围为每一个链路,比如tcp或者udp,不做全局的数量限定,由于udp通讯的特殊性质,数量限定约为通讯个数的2倍,例如udp正常使用2个客户端,那么客户端限制应至少为4个,否则会影响数据通讯。
5、查看力控 opc tunneller server端的设置状态
可以选择提供opc服务的opcserver名称,然后点击“修改”,查看和设置索引
6、新建opc tunneller client端
6、1、力控io采集
新建io采集设备:
首先,将ii_sunway_opc tunnellerclient驱动文件夹拷贝到力控安装目录io servers文件夹中。当力控客户端通过opc tunneller client访问opc tunneller server端的数据时,是将opc tunneller server视作一个i/o设备,并提供一个专用的驱动程序实现与opc tunneller server服务程序的数据交互,该驱动的使用方法与其它i/o驱动相同;启动iomanager,在“力控”类里选择opc tunneller客户端”,如下图:
其中设备地址默认为0(可以自己设定,但opc tunneller client端设备地址和opc tunneller server端本地地址必须一致),此处和opc tunneller server中通讯设置的本机地址一致。
其中ip为安装opc tunneller server端服务器经过硬件防火墙映射后外网的ip,默认端口2500(可以自己设定,但opc tunneller client端和opc tunneller server端的端口必须一致)。
进入数据库组态:
注意:必须设历史保存,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数据变化保存”或者“数据定时保存”。
新建opc连接点:

opc tunneller client端的opc索引和opc tunneller server端配置的索引一致。参数为opc server中变量的点名,可从点表获取。如果opc tunneller client端采集成功,会在opc tunneller server程序中产生连接信息:

7、常见问题
7、1、客户端连接不上服务端ip
检查opc tunneller client客户端的ip地址和opc tunneller server服务器端经过硬件防火墙映射后外网的ip的地址是否一致,或者tcp链路是否连接。
7、2、采集超时
检查opc tunneller client客户端和opc tunneller server服务端的设备地址是否一致。
7、3、采集不到opc tunneller server服务端数据
用标准opc client客户端测试opc server源,检查opc tunneller client客户端配置的opc索引和opc tunneller server端的opc 索引是否一致。检查opc tunneller client客户端数据库组态时配置的参数和opc server中变量的点名是否一致。

以自动化促进工业化,以信息化带动自动化,实现工厂智能化、信息化!

网友A(2010-03-15):
图文并茂,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