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电磁吸盘系平面磨床或铣床的磁力工作台,用以吸附各类导磁工件,实现工件的定位和磨削加工。该系列吸盘吸力均匀,定位可靠,操作方便,可直接安装在平面磨床或铣床上使用,是一种理想的磁力夹具。那么这种理想的磁力夹具是怎么制成的呢?
电磁吸盘由底壳,铁芯,线圈,面板,接线盒组成.其制作流程可以简单的分为如下5步:
  1.选择合适的材料进行焊接或者铸造底壳
  2.把铁芯按照不同吸盘的种类安装在底壳上
  3.缠绕相应匝数和技术参数的线圈,烘干后套在铁芯上
  4,底壳内部浇注沥青或者其他防水材料
  5,制作面板,与底壳部分安装在一起
  电磁吸盘采用直流供电,具有稳定,吸力强,剩磁小等特点.
  电磁吸盘按照不同分类可分为普通吸力吸盘和强力吸盘.普通吸力吸盘吸力10-12公斤每平方厘米,强力电磁吸盘不低于15公斤每平方厘米.按照用途可分为磨床用电磁吸盘,铣床刨床用电磁吸盘,磨刀机电磁吸盘等.

网友A:
具体是怎么做的?怎样保证吸力不丢失?怎样防止发生飞车事故

网友B:
很多电工实例上就有电磁吸盘的图纸,就是一个直流电磁铁。

网友C:
我做过一个手持式吸盘,是给冲床工做的,重约1公斤,能吸4公斤以下的铁板

冲床工不再用手直接接触冲件

楼主:
电磁吸盘不吸了怎么办?
问题: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突然间电磁吸盘没有磁力。检查是:充退磁器上面的一个保险烧了,可是换了保险后,保险总是爆。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1.电器控制箱连接到磨床电磁吸盘的导线之间有短路
特别是连接到吸盘的地方,随着使用时间和使用频率的增加,那个地方很容易损  引起短路故障!
2.请你去检查线圈有没有断路、检查导线有没有问题、检查电原及插头等是否有问题。

出处:http://www.sdlqjc.net/linqing-Down-664/

网友D:
再上传几张图纸和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E:
有用单片机做得吗

网友E(2010-10-07):
那是冲退磁控制器

网友F(2011-04-20):
电磁吸盘用途还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E(2014-01-22):
能 做好 一 是本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