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我现在想了解一下PLC S7-200 的电脑编程软件的使用技巧  好心人帮帮忙有实例的话给我回个  我的邮箱  zbf44121508@163.com

网友A:
200的实例
也是从网上下的。。共享了哈、、、

网友B:
200的资料在网上真的是很多很多,你为什么 不自己下载呢?

网友C:
200的,网上最多了

网友A:
让斑竹警告了,原因是穿不上,能怨我吗?
“/”应用程序中的服务器错误。
--------------------------------------------------------------------------------

超过了最大请求长度。
说明: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出现未处理的异常。请检查堆栈跟踪信息,以了解有关该错误以及代码中导致错误的出处的详细信息。

异常详细信息: System.Web.HttpException: 超过了最大请求长度。

源错误:

执行当前 Web 请求期间生成了未处理的异常。可以使用下面的异常堆栈跟踪信息确定有关异常原因和发生位置的信息。

堆栈跟踪:

[HttpException (0x80004005): 超过了最大请求长度。]
  System.Web.HttpRequest.GetEntireRawContent() +790
  System.Web.HttpRequest.GetMultipartContent() +64
  System.Web.HttpRequest.FillInFormCollection() +252
  System.Web.HttpRequest.get_Form() +59
  System.Web.HttpRequest.get_HasForm() +62
  System.Web.UI.Page.GetCollectionBasedOnMethod(Boolean dontReturnNull) +49
  System.Web.UI.Page.DeterminePostBackMode() +76
  System.Web.UI.Page.ProcessRequestMain(Boolean includeStagesBeforeAsyncPoint, Boolean includeStagesAfterAsyncPoint) +170

--------------------------------------------------------------------------------
版本信息: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版本:2.0.50727.3603; ASP.NET 版本:2.0.50727.3082

网友A:
对不起,我知道错在哪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