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下面的这句话:

  {  入口温度=49+sqrt($秒-35)*0.2+sqrt($分-45)*0.02 }

 希望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这句话当中的意思特别是关 于这个 $秒   $分!!这里我赋予这两个值是根据实时时间来的

万分紧急

为什么这个入口温度显示的数据会是有规律的,按道理应该跳动很大。但是我运行下来以后显示的频率不大,而且每小时一个循环,哪位大侠能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哪里来的,是三菱的东西吗?

楼主:
二楼 :这个是跟三菱PLC链接的组态王上显示的

网友B:
49$分39 $秒   是49.44,是设定值吗?不知你什么工艺,干什么用的?小于45$分35 $秒 怎么输入?

楼主:
$秒   $分这两个值是系统赋予的, 当前系统是什么时间,就分别赋予这两个值  秒 和分 例如时间是3分40秒  则 $秒 是40    $分  是3
  我就是在运行时 跟这个赋予的运行后得出的结果不相符合 !
  不知道哪位仁兄能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秒   $分这两个值是系统赋予的, 当前系统是什么时间,就分别赋予这两个值  秒 和分 例如时间是3分40秒  则 $秒 是40    $分  是3
   我就是在运行时 跟这个赋予的运行后得出的结果不相符合 !
   不知道哪位仁兄能解答一下

$秒 是40    $分  是3  你这个时间赋进去一定是错误的,负数不能开平方。

网友C:
感觉没什么道理,温度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这里的$秒   $分  只是为了输入一个数值没有时间跟温度的必要联系。对于正负数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不管正负的结果,按理来说这些数值显示出来一般是没有规律的结果。当然当$秒   $分一个轮回后,又回出现相同的数值。但是我在运行这个语言的时候,显示的数值每次差不多增加相同的数值 ——差不多0.2!而且等到温度值跳到最大值的时候,数值直接掉到最小值,然后又慢慢往上升。。。。。不知道哪位能帮我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