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本单位是高供高计,有自动补偿装置一套以前运行正常,现在高压改造后高压盘上安装了一块功率因数表与以前自动补偿装置上的功率因数表相差很多,新表显示过补偿,而自动补偿装置上的功率因数表却显示正常0.97——0.99不知哪一块表有问题?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把负荷都停了你看,是泄后的就是对的。把另一个的线交换一下就对了 。

网友B:
一般多是滞后,对吗

网友C:
如果是过补,你把电容继续投那总电流是增加。如果总电流是下降那就是滞后。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现在新安的那块是滞后而且电容组投的越多越滞后,而自动补偿装置上的功率因数表相却显示正常0.97——0.99。明天到单位按高手指点的去试试。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根据你说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你可检查一下电流信号线是不是没有对好相。就是说补偿控制器的电压如果是取A相,那电流也要取A相。这样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