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30):
请教各师父:
    关于松下FP的PLC 传送指令疑惑:为什么不是R100闭合,R0、R1、R2......RE、RF就都会闭合呢?

事实是:
当K=0时,全OFF;
当K=1时,R0为ON,其余全OFF;
当K=2时,R1为ON,其余全OFF;
当K=3时,R0为ON,R1为ON,其余全OFF;
当K=4时,R2为ON,其余全OFF;
当K=5时,R0为ON,R2为ON;,余全OFF
......

楼主:
图片
这张清楚些..

网友A:
十进制1 化成16位二进制就是  0000 0000 0000 0001 所以就是R0通

网友B:
其实编程不要搞一些花花肠子了。这些指令和编程方式是是极少用的。能把正常的功能学好就不错了,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
如上图,这种完全是一种无实际意义的东西。

网友C:
同意吴工,做项目只要能完成功能,稳定可靠是根本。程序要有易读性,不过你要有别的想法另当别论。

网友D:
R100实际指的是WR10的第一位,写F0 MV,K1,WR1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