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1):
如附件中图,欲在枪与滑板连接处安装力传感器,以此测定取样枪从待机位到达工作位过程中取样枪的受力情况。
目的:
以传感器监视枪移动时的受力情况,若超过某一数值,则传感器发送自动上升的信号,而后马达带动链条,取样枪自动上升,避免枪遇到阻力过大而损坏。

想解决的问题:
1、传感器测的力与重力方向有夹角;
2、传感器是在动态中工作测力。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你没说受力方向,所以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有专门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为模拟量,必须加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10-01-05):
请教上楼,能不能再讲的详细点。初入此行不太懂,望不吝赐教。

网友C:
重力的关系不大,可以安装一个力传感器,测量其动态过程。

网友D:
这个用压力传感器怎么用呢?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