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棱PLC程序

楼主(2009-12-01):
本人想实现三棱FX-2N实时时钟控制,让设备每天早上8点自动开启,下午5点自动关闭,有懂的师傅请给个程序,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A:
LD>= D8015 K8
AND<= D8015 K17
SET Y0
LD< D8015 K8
AND> D8015 K17
RST Y0

网友B:
LD>= D8015 K8
AND<= D8015 K17
out Y0
END

网友C:
也可以外用一个智能定时器,到这个时间来控制PLC的开关

网友D:
呵呵;都用PLC了,没必要再用外部的带时钟功能的PLC了;
除非这PLC不带时钟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 D8015 K8
AND<= D8015 K17
SET Y0
LD< D8015 K8
AND> D8015 K17
RST Y0
END
你笔误,不能复位。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先在这谢谢了大家了

楼主(2010-06-04):
大家好!三棱编程软件上好象没看到,大于号和等于号,望大师们指导

网友E(2010-07-23):
触点比较指令FNC220~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