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1):
我想用PLC和变频器(226和MM440)实现电机的正转反转,采用模拟输出模块em232作为变频器模拟输入,请问下各位高手232模块的M1端子是不是要接模拟地,还有那个电阻负载和电流负载(v1,I1)有什么区别,我用I1直接连接到变频器端子3可不可以。

网友A:
VI M0  电压输出;  I0  M0  电流输出;

网友B:
EM232上有M1端子?

网友A:
呵呵;什么意思;
用EM232浪费了?

网友C:
概念有混乱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刚到公司学习西门子PLC和变频器,所以有很多都不明白。

楼主:
现在懂了,我是用的那个电流输出(I1,M1),I1连接变频器的3脚,M1连接变频器的4脚或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