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1):
冬天空调加氟怎么操作       、、??、、、、?那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人加氟很麻烦的

网友B:
这么简单真的不会
给你讲下 把空调开到制热模式 压缩机启动后 把电磁四通阀的电源线拆掉就行了 和夏天一样的加法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加的呀
学习了顶下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加的呀
学习了顶下

网友E:
加氟有标准的,加到规定量就可以了

网友F:
制热模式在压缩机启动后 把电磁四通阀的电源线用绝缘钳拔掉一根线,会听到阀断开的声音。 再加氟

网友G:
哈哈 如果不是冷热空调咋办

网友H:
空调上一般都有强制开关,打开后在制冷状态就可以加氟了

网友I:
还可以用温开水泡环温传感器。

网友J(2010-04-18):
九楼说的对,给温度传感器加温,才空调运行起来,然后在加氨

网友K(2010-07-09):
室外环境温度与夏天不一样,这样直接加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