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1):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比如我一个大楼有50米高那扬程最起码也要买50米高以上水泵吧.然后流量是每小时100吨水我应该什么来配水泵和电机。因为我对这方面也不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公式来算出多大流量的水要用多大扬程的水泵和选择多大的电机。我听别人说还有什么吸高的问题。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方面的公式什么的。望各位帮小弟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上面都有一个水自箱的,泵的活你注意一下,扬程和流量就行了。一般卖泵的会帮你选好的。上水的话,一般做成液位控制电机的。

网友B:
这个可能一个泵是达不到要求的
可以找卖泵的,选个80M扬程的,流量靠多台泵同时用来达到

网友C:
你到商家去问一下,他们会帮你的

网友D:
50M高的,最起码要80M扬程水泵

楼主:
谢谢各位。但还是没什么公式来理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扬程选择分两种情况:
1、开式系统,如将水打入屋顶水箱,扬程=水箱最高水位高度+管道阻力+合理余量
2、闭式系统,如密闭式管道,扬程=管道阻力+合理余量
水泵选择:类型(常用为离心式,又分卧式和立式)-流量-扬程
电机的配置一般不需要用户考虑,水泵厂会配置好,其配置是根据各水泵的流量-扬程曲线及效率进行匹配。

网友E:
补充一点,关于你说的吸高,专业术语叫气蚀余量,也叫吸程,离心式水泵是靠负压将水吸入泵体,如果吸入侧水位过低,水泵叶片内将产生真空,长期运行将对叶片产生气蚀作用,为防止这种情况,需保证吸入侧液位与水泵高差小于水泵要求的范围,单位为m。

楼主:
不过还是没有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