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型公式

楼主(2009-12-01):
380V15KW三相电机接50米电缆,线径多粗?接100米电缆线径多粗?接150米?200米?

网友A:
6平方的线。

网友B:
6平方铜线足够了
呵呵

网友C:
配16平方线好了基本上是一个平方一个千瓦最好
看用到什么地方在考虑

网友D:
呵呵,直接相电缆厂家说,就给你配了

网友E:
铜6平方就可。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随着长度的增加线径是如何变化的,六平的线跑出五百米恐怕那马达就转不起来了。

网友G:
电缆随着长度的大幅增加线径应适量考虑(如50与500米肯定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持续变化.接150米与200米没有大的区别。
电流在26A左右 铜6平方够了

网友H:
.......怎么算的26A电流啊? 要是26A四平方都够啦.

网友I:
找电缆的参数,计算压降,你再确定线径。要有依据

网友J:
50米,4平方国标铜线应该够了。

网友K:
有详细点的计算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