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传感器

楼主(2009-12-01):
我们的产品是灰色针织布和白色胶膜混合。想把两者切分开,是不是可以用颜色传感器?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如只有灰色和白色可以用功率可调的光电传感器,靠两种反射强度不同加逻辑判断区分颜色

网友B:
颜色传感器当然能完成你的功能,可能价格上要贵一些吧。

网友C:
基恩士CZ-V光电传感器

网友D(2010-02-02):
越复杂的传感器越贵,不考虑成本的话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网友E(2015-09-07):
epion颜色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