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漏电

楼主(2009-12-01):
现在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明确写着:请使用漏电断路器RCD进行触电保护,但是真的加上带漏电的断路器后,总是会发生误动作,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应正确接地

网友B:
变频器可靠接地

网友C:
保护接地要接上

网友D:
接地没做好,漏电流大

网友E:
西门子的变频器使用手册却明确写着不要使用漏电保护器,否则会使上口的开关跳闸。变频器的输出是高频脉冲,其感应电流与其外壳形成通路,很强的。

网友F:
一般只对脉冲式漏电开关干扰,鉴频鉴幅式没有问题

网友G:
加上漏电固然感觉比较安全,不光是接地没接好,就是接好了,漏电开关有时也会很容易跳的。

楼主:
所以这块是个问题 总是不能很好的解决,让客户把漏电拿掉吧,又觉得不安全,何况富士说明书上又明确写着要装漏电。加上漏电吧,还总是容易跳!唉!

网友H:
变频器上的保护接地的端子,一定要可靠地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