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的线径

楼主(2009-12-01):
变频器接地线的线径怎么选择?跟主回路的线径相当嘛?谢谢!

网友A:
最小不低于2.5平方毫米,是主线路线径的一半。

网友B:
主线路线径的一半

网友C:
老外的柜子,门,接地都是10平方以上

网友D:
越粗越好。最细不要小于10m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越粗越好。最细不要小于10mm。
我们公司的电控柜好像都没有那么粗的呵呵。

网友F:
有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D:
理论上,地线的表面积越大,吸收噪声电流的效果就越好。原因是传导干扰电流和辐射干扰电流都具有“肌肤效应”所以,地线的表面积越大,对干扰的抑制效果就越好。

网友G:
不小于4平方的铜线!!

网友H:
我查了一下西门子的变频器手册上面是这么说的:“通过接地导体的截面大小应能保证在短路情况下接地点的电压不超过50伏。“
这样看来,是越大越好了。

网友I:
有些变频器是有对应的推荐的接地线径的,可参照产品手册,接地线经是应该随装置功率的增大而加粗的。

网友J:
零线要一半,接地线要粗一些的

网友K:
变频器要按照手册来接线吧
而配电则需要按照国标来接

网友L:
原则上是越粗越好,选用你有的中,最粗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