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1):
PLC断电后,面板上PROG-E出错指示灯会闪亮,不能工作,但重新清除一下PLC内存后重新输入程序后又好了,不过一断电就会出现出错指示灯闪亮,麻烦高手帮我查查什么原因?说明书上说是程序错误,可重新输入后又会好的。真是急啊,盼那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不盛感激!!!!!

网友A:
监控下看下什么错误代码

网友B:
“PLC断电后,面板上PROG-E出错指示灯会闪亮,不能工作”
没错吧,都断电了

网友C:
检查锂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D:
更换电池.

网友E:
程序编辑逻辑错误,双线圈哦

网友B:
我用三菱fx2n不多,没一定问题

请教以上老师:三菱fx2n在断电后,面板上PROG-E出错指示灯还会闪亮啊,是真的吗

网友C:
正常情况下PROG-E灯是不会亮的;如果清除后再通电还有报警,锂电池正常的话,就是PLC的硬件问题了;

网友F:
电都关了,指示灯还在亮……
还是先确认一下外部接线吧。

网友B:
哈哈 就是,否则我真认为三菱出新武器啦

网友G:
电池的原因多吧 不过断电的一瞬间红灯会亮的

网友H(2010-07-18):
拆开看里面是否有导电尘埃,若有酒精冲洗
若没有硬件问题.

网友I:
指示灯是有个断电延时时间...如果说你的程序在正常工作时没问题..那我认为不用理它

网友J:
PROG-V的灯亮嘛!

呵呵,俺单位的就亮了!

电梯停掉了呀

现在这种PLC需要多少钱呀?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