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1):
本人用型号为FX1N-40MT-001的PLC作了一个控制电路,继电器和传感器都采用外接的24V开关电源驱动,不料当只有一个传感器有感应时(感应器指示灯亮),PLC的输入端相应端脚指示灯有亮。而当有两个传感器同时有感应时(两感应器指示灯同时亮),PLC的输入端相应端脚指示灯都不亮,两个近接开关都没有给PLC输入信号,而断开一个近接开关的输入线,另一个近接开关就有信号输入到PLC。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最后把继电器和传感器的驱动电源改成PLC本身提供的24V电源,以上故障就会消失,电路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PLC外部电路制作时是否允许用自身提供的24V电源作为继电器的驱动电源呢?

网友A:
可能是传感器的输出类型不一样,一个NPN,一个PNP

网友B:
接错线了

网友C:
接多个传感器没问题的

网友D:
呵呵:你两个信号接在同一输入点上?

网友E:
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DC24V接外部与内部电源是一样的,如果线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传感器本身的问题啦

网友F:
应该是你的接线有问题.外部供24V是可以.
可以把你的接线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G:
你先一个一个传感器试,单个试都没问题。
都接上试,主要看你的接线对不?

楼主:
今天再查了一下,确定是线接错了

网友H:
带几个传感器都行,传感器有两线的和三线的,传感器就是个开关

网友I(2010-01-31):
外接电源的0V和PLC的0V要并接在一起

网友J:
楼主还是在检查一下接线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还是在检查一下接线吧。
楼主都说接错线了,还要查什么?哈哈

网友L:
肯定是你的错误,先判断一下两个传感器是否都是好的,然后在从新试验一下,型号要一样的不要搞的一个PNP一个NPN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两个信号接在同一输入点上?
   就是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N(2010-08-12):
传感器用外部电源时一定要将外部电源负端和PLC的负端连在一起!

网友O:
电路错误

网友P:
首先型号要看看是不是同一型号的,NPN跟PNP极性相反的.传感器本身就是一个开关.
当然也有2线,跟3线区分的.

网友Q:
传感器带个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

网友R:
看看PLC的输入回路吧,只有输入回路正常(电流环正常,即有电流输入PLC)PLC就可以接入到输入信号。

网友S(2010-10-04):
接线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