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

楼主(2009-12-01):
各位大侠好,小弟想问下通过S7-300和S7-200  DP通讯  我把200的变量区写到300的IB区,是否影响S7-300的实际的I/O地址,还是要重新定义300的输入输出地址? 小弟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当然影响了,还有200只能做DP从站,不能写到300的数据区,只能有300读取200的数据

网友B:
同意楼上,不过楼主你说说你这种设计的意图,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楼主:
DP通讯时 通过300 PIB区 读取200的变量值,影响实际的300的I/0 物理点的状态? PIB和IB的区别是什么?是不同的存储区?谢谢高手!

网友C:
在硬件配置中,缺省方式下地址是不会有冲突的,除非你想自由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