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缆如何选型

楼主(2009-12-01):
线路电流=总的负载功率(单位:W)÷线路额定电压(单位:V)÷1.732÷功率因数
先算设备的总功率,在算出总电流是多少,在根据电流的多少选择合适的电缆线,电缆选择要大于电流的25%的
根据功率,在算出总电流是多少!
再按经验公式!
选线口诀(电流和截面)是: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倍;
铜线升级算
靠大一级选
导线规格
1、1.5、 2.5、 4、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240平方毫米。
不常用的有:0.5、0.75、300、 400、 500平方毫米等。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A:
这些贴子发过很多次了,一些经验数据而已,不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贴子发过很多次了,一些经验数据而已,不准确的。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