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9-12-01):
25千瓦电机要个什么规格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A:
25千瓦 380V的交流接触器,注意线圈电压是多少?

楼主:
24v的线圈

楼主:
25千瓦的三相异步电机需要交流24伏的接触器是什么规格

网友B:
我选的话 63 ~ ~ 100A

网友C:
选大不选小

网友D:
按额定电流选就行了。再注意一下线圈电压就好了。

网友E:
应该选择63A及以上的,考虑到是电机用,63的就可以,价格上允许大些没坏处。

网友F:
63的就可以

网友G:
主触头容量63A就可以。

网友H:
63A的可以,线圈电压没有特殊要求的,最好选择380V。

网友I:
CJ10-60A线圈电压24V就可以了.

网友J:
电机直接启动最少用63A接触器星三角启动可用40A 接触器线圈电压根据现场选用

网友K:
什么启动方式都没说,
星三角的话  有2种方式的, 1接触器当电源开关的 得用 100A的。  2接触器都上电源的  60A左右就成,

直接启动的 150A好点,你也不想装上去几天或半月就换。

网友L:
主触头容量63A~100A线圈电压24V就可以

楼主:
220v的照明电为什么用电笔测时只有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