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里面的学问

楼主(2009-12-01):
1.这个视频中是怎么查找转子短路的?
2.往转子上加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另外这个设备是自己做的呢还是买的呢?

网友A:
电机转子综合监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子综合监测仪
请问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测试短路的?谢谢。

网友B:
从视频看它是两种检查。1个是短路,1个是断路。第1种是检查线圈对铁芯的短路。第2种是检查每个线圈对公共点是否断路。他的电压应在0--5V和可调。它的原理就是用一个很小的电压来测量通断。

网友C:
你们都看到视频了?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D:
转子下面的U型槽相当于电机的定子吧

网友E:
好像就是浪涌检测,看看是否匝间短路

楼主:
应是匝间短路的话,怎么测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