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打不开?

楼主(2009-12-01):
现象是:打开GX后,新建不了,出现
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如何处理?
希望各位大侠们帮忙,

网友A:
这问题论坛里说过,
最好是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B:
系统与软件不兼容.
从装系统或装低版本GX软件.

网友C:
可以先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D:
这个真没有办法,只能换更高软件的版本或是重作系统。谁让我们用的是盗版的软件呢

网友E:
应该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F(2010-08-12):
安装GX时有三个勾选项,其中有一个不能选。重装时好好看一下就知道了